18线城市修好一块一线师傅都放弃的IH61M主板

楼主(2019-06-29):
朋友从深圳回来带来一个台式机,说烧坏了,我说为什么不在深圳修好来呢,他说在那边电脑店,店长说主板和内存都烧坏了,都要换,然后他感觉电脑用了这么多年了,又换主板又换内存的他就想搞个新的,
然后我说给我看看吧,
拿来一看妈啊,两条内存插口都烧焦了,还从来没有换过内存插槽的经历,怪不得那边不想搞了,内存也烧了一个大口子,看来真没得搞了
还是试试吧
这个是常见的+3.3VSPD问题,第一时间找到了,断线的地方飞线解决哦,飞线之后又发现在了新问题,短路了,怪不得会烧断
就这个短路的地方找了我两个小时,差不多把相当的电容拆了个光光,后来发现是内存接口下面的 主板内部短路了(这个是难点),解决办法是用利器断开,图上摄子指的地方划开一个口子
第二个难点是解决了线路的问题,内存接口那个3.3VSPD第5脚接触不到内存的金手指了,而且内存的金手指也烧焦了,所以只能飞线,看图吧,不说了,加分哦

网友A:
这样飞线后果就是如果内存脏了别人一拔,就又完蛋了。

网友:
佩服你这种专研精神
有可能一线城市觉得花这么多时间不值,

网友:
我的判断是,这个主板至少5-7层,应该是最上面那层走线的与下面那层GND彼此之间接触在了一起,然后短路了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笔记本也是这样,电压老是拉低,把相关的零件全拆了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现在想想估计就是主板内部短路导致的

网友B:
世界真奇妙,这样也叫修机器?佩服!!!!!!              直接换个内存插槽不就结了。

网友(点评):
真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连帖子都没看好,就瞎评论,还说换内存插槽,真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世界真奇妙,这样也叫修机器?佩服!!!!!!              直接换个内存插槽不就结了。

短路的问题你不解决换个鸡毛的内存啊,还有内存撒有这么好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后果就是如果内存脏了别人一拔,就又完蛋了。

跑客户说了,不要支拆

网友:
我想问下是给他修好赚的多还是换台新的赚的多?

网友:
主要是这板子,维修太麻烦,修费太少人家才不修的

网友:
弊大于利。

网友:
我看主要是价值不大了,换个新主板也没有多少,不过做技术的就要像你这样才能不断地进步,

网友:
修过一个内存短路导致槽下3.3v走线烧断的,客户拿其它店没修好,我飞线到针脚解决。
像这种样子的我一般不建议修了

网友:
这种我遇到都懒得搞,还不如直接让换

网友:
抛开维修价值
这个技术无敌了

网友C:
你真有耐心,让我都建议客户换版了

网友:
佩服,看来,这又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有耐心,让我都建议客户换版了                                                                     ...

店里2台笔记本,都是进水腐蚀,一台大面积的,一台内存铜皮焊点都烂了,看着就不想搞,但搞好就是钱,修的冒火,又有点无奈,看完楼主修台板,估计是一样的想法,哎,放弃吧,我以后不搞这种了,没必要为了点小钱,弄的自己上火

网友:
神操作啊.                                                                 .
能搞亮就行.管他好不好看,客户没意见就行.

网友:
大牛啊  纯技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