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待机电流0.08 不开机

楼主(2019-06-29):
客户拿来是主板大电流短路,拆机发现CPU上管短路,之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开机正常,没用几天,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无反应,电流0.08,待机芯片发热,换了待机芯片,故障一样,电容换了,也一样

网友:
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把3V,5V电感断开,看是后面短还是前面

网友:
查开启电路  你会有发现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跟ec也有关系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进水  或者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