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出奇迹!iPhone6P手机扩容后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29):
大力出奇迹!iPhone6P手机扩容后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p (64GB)
【故障现象】手机扩容后不开机

【故障分析】
  隔壁店同行扩容后手机不开机,拿过来让帮忙抢救,实在不行就搬板,搬板是无奈之举。

  手机接电,不装硬盘,电流50毫安,正常,但是插入尾插之后不联机。正常情况下,在不装硬盘的时候,手机会自动进入DFU的模式。而进入DFU模式只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供电;二USB芯片;三CPU正常工作;四尾插,按照这个步骤逐一排查即可。

【维修过程】

  供电接入可调电源,故障依旧。更换尾插,故障依旧。两个简单的排查完之后。拆下主板继续排查,结果有重大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硬盘的右下角已经挖出一个大洞,在箭头标记的位置可以看出,是由于割硬盘边胶的时候力度太大导致。好在是iPhone6P,如果是iPhone6S系列的机型板层更薄,表层走线更密。

  挖出大洞后,同行似乎想尝试挖开,挖了几下放弃了,我们把表层刮开看下走线。

  把这个洞刮开,看到走线似乎断了两根,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的走线。如下图:

  我们找了一个完好的iPhone 6P主板刮开做对比,把断线补齐。

  上图都是在45倍显微镜下拍摄的效果图,走线很细,用的是手表内部线圈飞线,做到真正的精密。涂上一层绿色的绝缘绿油固化,补好之后,尝试联机。

  手机已经成功进入DFU模式,接下来装回需要扩容的64G硬盘。开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就是维修时力度没有掌握好导致的。现在的电子产品做的越来越精密,集成度越来越高,所以下手需谨慎。

网友:
有显微镜就是强大

网友:
这个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操作须谨慎,

网友:
别人干过的机子,先观察动过的地方,这是最重要

网友A:
这手工那是相当的精细,可惜哥手抖这种细活已经与我无缘了。

网友:
老哥,稳得狠呀,手稳当。

网友:
6P干硬盘能割胶搞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工那是相当的精细,可惜哥手抖这种细活已经与我无缘了。

每天少撸几下就不会有这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了,啥细活儿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