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V 板号K55VM 进水烧糊维修

楼主(2019-06-29):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感谢两位提供的点位 一个主板的 一个显卡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8592-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3085-1-1.html
维修过程没什么  就是飞飞线  望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网友A:
还是要简单讲解哈啊

网友B:
这方法不错,这个槽烧成这样没坏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这个槽烧成这样没坏其它地方?

CPU也是坏的   还好有点位   不然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简单讲解哈啊

就是把短路的地方处理好  然后找到点位图 开始飞线呗

网友C:
修好收了多少钱? 这个我想关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收了多少钱? 这个我想关心一下!

同行的机器

网友:
大神 一脸懵逼中...

网友:
高手啊 ,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牛逼  烧糊了  显卡没挂

网友:
技术很好 估计有3 5年的技术了  这线飞的

网友:
这个真心有点牛逼,楼主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