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 版号14292-1 待机0.06不开机

楼主(2019-06-29):
联想300S-14ISK 板号14292-1 待机0.06 3V 5V 都产生了,不触发,待机芯片发热,遇到2台了,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有修过的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或许拆下屏保芯片有惊喜

网友:
查后级转换电压吧!ec主供电可能出现短路

网友:
不觉得0.06有点高了,待机芯片发热,检查后级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