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77-V LE REV 2.0 主板挡内存报警 维修一列 修了两天都没有搞好 后来抓波形搞定

楼主(2019-06-29):
华硕P8H77-V LE REV 2.0 主板挡内存报警 维修一列 修了两天都没有搞好 后来抓波形搞定,其实是小问题,什么都没有坏,怪我粗心大意,所有耽误了两天时间,哎.......,我都不想说了直接开始吧:拿到主板我就把内存供电1.5V  内存VTT 和 VREF 电压 0.75V都正常然后内存SPD 供电  数据线地址控制线 内存复位 时钟 都测试了一个遍,硬是没发现问题,
然后我有刷过3个BIOS 官方和迅维网下载了两个都是涛声依旧,就放到那里几天没有管它,这几天闲着没事如果修不好只能卖垃圾了,如果弄好了既可以卖100多大洋的,而且现在H77的主板还很好卖的,而来可以增强我的维修技巧,这不今天我也不查其它的地方了,用示波器好好查一下是不是哪个信号的有问题:
当我测试了内存SMBCLK和SMBDATA 这两个信号我测试出来的波形如下:
SMBCLK:

SMBDATA:

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信号正常不正常,只要有波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波形怎么清晰呢!谁知道就是信号有问题,学过数字电路的都知道
在数字电路中只有1和0 您看这两个信号高电平1这里是3.3V 低电平应该是0V,可是这里的波形图没有完全拉低为0V 实际是0.75V应该是因为我调
的一格是0.5V 就是一格半那就是0.75V:

所以计算机就不能正确识别信号,导致不认内存的故障,既然知道问题了那就继续往下找问题,然后测试到桥旁边的两个7002的MOS管电压有些不正常,D极是
直接连接到桥芯片的 S_SMBCLK_VSB 和 S_SMBDATA_VSB,都是由+3VSB SRN18 2.7K 排阻上拉,测试电压都是正常的3.39V:

SQ9SQ8 S极电压都D极低一点好像是0.几V左右,如果MOS管完全导通正常的压降应该很小好像没有这么高的,然后再测试两个管子的G极 两个MOS管的G极是相连接的经过排阻SRN20 8.2K 12V 上拉图片上的SQ10是空着的不用管它:
,然后我测试SRN20的3脚电压为0.74V,这个就不正常了,怎么会这么低,这里是MOS管又不是三极管况且S极都不是接地的,而且SRN20的4脚接的是12V的,

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那里出问题了难道SRN20坏了么,可是我拆下来一测量4个电阻阻值都是正常的,难道又遇到奇葩问题了么,既然没问题我就焊好还巧了看下面两组波形还正常了呵呵:

然后测试了管子G极电压起来了 7.1V

原来这个问题是SRN20排阻虚焊引起的问题上机测试OK:

网友:
一直听论坛里说华硕排阻爱出问题,还真的是!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   ,咋等级这么低?哪个大神的 马甲?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