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背光灯管只亮一半

楼主(2019-06-29):
接到一台联想LCD显示器,开机1秒后黑屏,检查发现是无背光。找了个灯管测试,发现高压板上半部分接灯管时只能亮一半,检查变压器初级电压上下一致,次级线圈电阻只差十几欧一致,没思路了,难道还是逆变器故障?次级线圈电阻一点都不能差?时间还久,拿来研究一下,因为空间小,所以不想换高压条,哪位大神给个指导意见呗!

补充内容 (2019-6-30 15:38):
最终确定是逆变器故障,但手头没有合适的,就当玩了吧,本贴结贴!

补充内容 (2019-6-30 15:40):
顺便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把标题改为已解决啊?

网友A:
什么情况?刚在认证区发贴说没权限,自动跳到这里,乱打了些字符测试了一下,马上改了,怎么还被扣了5分?

网友B:
高压板上半部分接灯管时只能亮一半? 升压不够? 不换高压板,你是要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刚在认证区发贴说没权限,自动跳到这里,乱打了些字符测试了一下,马上改了,怎么还被扣了5分?

认证区发贴 需要是认证用户 建议尽快完成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证区发贴 需要是认证用户 建议尽快完成认证

已提交认证,等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上半部分接灯管时只能亮一半? 升压不够? 不换高压板,你是要修?

对,想研究一下,目前所有条件指向逆变器,但用万用表量逆变器是好的,两个逆变器次级阻值只差10几欧,应该说是没问题的呀,手头上没有逆变器换,所以想问问看哪位大老有什么办法判定

网友:
哪位大佬给个如何维修高压板的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