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858 不升温问题处理

楼主(2019-06-29):
闲鱼上淘的60快的热风枪858 大路货 垃圾成色,不过确实好用,升温快。

今天突然不升温了,风机狂转。

问题描述:

开机风扇就狂转,发热丝不升温

故障分析:

1.磁控开关故障导致短路。磁控是当风机头放在基座上后,感应到基座磁铁,磁控开关导通切断发热丝以节能。用万用表蜂鸣档量磁控开关两触角,靠近磁铁导通,离开关闭。正常

2.发热丝烧断。万用表量发热丝电阻,71欧姆,正常

3.温感电阻断路。正常应该有小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高。万用表量温感电阻,发现断路。问题就在这。这款机器温感头没有焊接而是缠在一起,可能触碰后断开了导致问题。重新连接好后,温感能测到电阻。开机问题解决。

故障现象分析:

温感断路导致温控电路识别为高温,所以一开机风机就转。所以如有此现象,风机开机转,不升温,可考虑温感故障。

网友:
升温快,就是好用?升温快,容易造成温度过冲。 譬如设定 200度,要升温快,就直接全功率加热,到了200度的时候,温控起作用了,停止加热,但是没用啊,电阻丝继续升温,可能冲到了 280~~~

具体会过冲多少?  真不好说,鬼知道会过冲多少,反正这种垃圾风枪用来做维电路的焊接是不行的。
搞别的加热,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业余选手,莫怪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