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B85-PRO-GAMER 网卡提示 未识别的网络

楼主(2019-06-29):
故障是这样的,插网线提示 未识别的网络,驱动能完美打上,我测了网口到网卡直接的线也全部通的,信号线测得1.78V,网卡供电正常,BIOS刷过官网,淘宝原厂都不行,BIOS里面设置也调试过,最后只剩下南桥这边没敢动,还有就是系统也重新做了,网络设置里面的都是正常的设置,没有思路了求助高手

网友:
这片板是网吧的,晶振工作也正常,网卡芯片也换过两片了,现在真的束手无策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MAC地址掉了么

网友:
拆掉板载网卡,换个PCI网卡

网友A:
物理地址88-88-88-88-87-88    不知道是不是丢了

网友:
网卡  芯片  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地址88-88-88-88-87-88    不知道是不是丢了

mac地址有问题。

网友B:
我也觉的是mac地址的问题

网友:
MAC地址有问题。话说这种板插个PCIE的千兆网卡不好用吗?20块钱

网友:
用PCI槽插个网卡算了,而且我担心这板子还有其他牵连故障呢。

网友:
如果换的新的你要写mac地址上去

网友:
手动改一下mac地址试试 没见过全数字的地址

网友:
我的经验告诉你,只有一台这样的主机这样的物理地址是不影响的,首先进bios设置一下无盘启动,就是网络启动如果可以导盘,接口网灯一亮一闪。那么你刷个物理地址吧,如果不能导无盘,或者灯异常,那么修网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四个连接桥的电容,两根桥发来的时钟,如果连接网头有六脚的保护芯片也拆了,还有就是网头,实在不行,买个usb网卡。

网友:
既然觉得南桥有问题,那就更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
MAC走丢了,去找找吧

网友C:
先把Mac烧录,不行的话,把25兆晶振换了就好了。

网友:
网吧板子最好修好板载的网卡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的是mac地址的问题

不是MAC地址的问题,我刷了个原厂的,,AC已经正常了,还是 未识别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Mac烧录,不行的话,把25兆晶振换了就好了。

刷了个原厂BIOS,MAC已经正常了,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已经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