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单片机的吗?ST7FMC1K2T6 读程序会吗?

楼主(2019-06-29):
有玩单片机的吗?ST7FMC1K2T6 读程序会吗?
教我有酬金!!

网友A:
单片机好像只有烧写没有读取吧?你的想法这是要pojie芯片的,物理上打开通道,大部分单片机出厂前都是烧断数据脚不支持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好像只有烧写没有读取吧?你的想法这是要pojie芯片的,物理上打开通道,大部分单片机出厂前都是烧断 ...

大部分是的,这是碰运气 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pojie了发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