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GTX780 6G版本的bios

楼主(2019-06-29):
有块GTX780显卡,EVGA品牌,6G显存,如下图:

在TechPowerUp网站上下了一个bios,标注是6G显存的,结果刷了之后是3G的。所以TechPowerUp网站上没有GTX780 6G版本的bios。
据我搜索,GTX780 6G版本的显卡有好几款的,所以bios应该也是有好几个的。只是可能当时上市的时候,买的人少,没有上传bios。
麻烦有的网友传我一个,只要是6G版本的就行,不必是EVGA的。谢谢!

网友A:
我经手的都是3G的,怎么会有6G的?帮不了你,你试着改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手的都是3G的,怎么会有6G的?帮不了你,你试着改一下bios

是有6G的,只不过数量很少。闲鱼上能搜到几个。
把3G的bios能改成6G,怎么改呢?麻烦指导一下啊。

网友:
附件是一个GTX780 3G的bios文件,麻烦帮忙看一下,是否可以改成6G的?

网友A:
bios里存的主要是内存的时序,电压,你找6G版的颗粒,找他的时序复制到3G的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存的主要是内存的时序,电压,你找6G版的颗粒,找他的时序复制到3G的bios试一下吧

这个还真不会啊。有什么教程吗?

网友A:
说起来比较麻烦,你百度下改卡类似是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比较麻烦,你百度下改卡类似是教程

给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