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用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9-06-30):
一台三星R428,插上电池,不接电源,不开机。插上电源和电池,可以开机,拔掉电源后,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插上电源也能充电。拆机发现,EC第112  113脚腐蚀掉电阻。清洗干净,补上电阻。问题还是一样,单独插电池,测得主板,3V5V线性电压全有,开关脚也有3.3V电压,短接也有跳变,主板就是不触发。接电源就能触发。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师门给些建议。

网友A:
看一下用电源开机后  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用电源开机后  电池能不能充电!

仔细看一下题

网友:
112#时钟信号 着重检查

网友:
抱歉    少看到一句话  上面写的充电正常了。

网友A:
抱歉  少看到一句话!  充电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  少看到一句话!  充电正常

没事,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个条件正常,怀疑是不是EC部分112脚KBC3_SMCLK#这个脚内部损坏了,等下次定芯片顺带一个换了看一下。也只是这个部分进水,112 113脚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个条件正常,怀疑是不是EC部分112脚KBC3_SMCLK#这个脚内部损坏了,等下次定芯片 ...

但是用电源可以开机是不是可以证明程序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个条件正常,怀疑是不是EC部分112脚KBC3_SMCLK#这个脚内部损坏了,等下次定芯片 ...

个人感觉  用电池的时候查一下EC条件  感觉用电池的时候是不是EC条件缺项了!

网友:
谢谢大家,不用回复了,MMP,刚刚按了一下又能开开了,我也不知道什么鬼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个条件正常,怀疑是不是EC部分112脚KBC3_SMCLK#这个脚内部损坏了,等下次定芯片 ...

另外好像R428电流偏大一点点的时候是南桥下面有一个电容漏电导致,你可以把那个电容换一下  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嘛!万一是哪个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池负载问题呢?  这个我也不确定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另外CPU大电容也可以搞一下  毕竟不需要成本  只需要少量动手而已,有时候特殊的情况  也许就是特殊的原因  试试也没有妨碍!

网友:
遇到过的被腐蚀的电脑问题稀奇古怪的,头大的很

网友:
太厉害,这种维修水平,只有大师才有,我们这种菜鸟学习了~~

网友:
这种进水主板,处理好水渍和发霉地方,直接丢烤箱烤半小时主板最好!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看来是自己莫名的好了啊呵呵

网友:
大电容 看下

网友:
R428的机器你搞下NEC电容有惊喜的。

网友:
有时候直接修机器也是.莫名其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