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版号 NFSV1511 MB REV1.1无待机

楼主(2019-06-30):
同行拿来一台机械革命 版号 NFSV1511 MB REV1.1开不了机,拆开机子发现充电芯片oz8692烧了,拆了充电芯片测公共还点还是短路了,烧鸡发现是充电芯片焊盘板层短路了。跟客户沟通主板修好不能用电池了,客户同意后把芯片板层撬开后公共点不短路了,直接从保护隔离飞线到公共点,插电测发现公共点19v正常了,开关也有10v电压,按开关主板没有反应。由于这主板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主板待机有没有3v/5v,查一下论坛知道的电感lL35是3.3v待机的,这电压是待机就有的,测一下没有电压。经跑线发现3v待机开启时是由电感L50经电阻上拉得到的。按开关测L50瞬间又0.68v电压,明显不正常但不知这是没么电压,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种主板,能告诉我一下这电感L50是几伏电压的吗?最好能告诉我一下这板的时序。

网友:
直接飞线到公共点有的是不行的,充电芯片的检测信号没有送给EC, 待机的开启信号有可能是EC 发出控制的

网友:
这机器真的很垃圾,用料不行,你这个应该是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我收上已经有片这样的了    都是烧那个地方    修好也是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差一个acin,送给io的,看一下芯片定义就知道,而且论坛上就有这个案列,

网友:
这个现象遇见多次了,不好完美的解决啊

网友A:
这个芯片有PDF,应该是有类似的较为差不多的可以对比的,你这个焊盘烧的不算特别严重,花点时间可以补,因为很多脚位都是通的,具体不可以看这个芯片的PDF作为参考补线,或者你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的发出的ACIN,然后跑线,认为拉高这个信号就可以

网友:
建议把19V的电容全部换了  不然用不到多久还要短路

网友:
先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吧! 这主板六代南桥烧的遇见不少了,待机3.3v, 1.05v容易短路直接烧桥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不是已经有图纸了吗?

网友:
我在修,手上有两片一样的,一块是刚修好的,一块待修

网友:
我的故障跟你的差不多,我是换了充电芯片就OK了,芯片贵呀要50,用磨砂橡皮擦了一遍,一吹上去自动吸锡,都不用焊了,这个焊盘太差了,板子做得太薄,不经焊

网友:
明确告诉你L50是5V,另外L35是3.3V待机电压

网友:
明天我回去挨个测给你看,你不要放弃,有什么问题找我,我跟你比对

网友:
我有好的BIOS,要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
瞬间由0.68  然后掉电 不能说明他一定有问题

网友B:
这板是待机就有3.3v和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是待机就有3.3v和5v的吗?

是的,待机就产生了,充电芯片要有两个引脚要连在一起才能触发的,检测反馈给EC的

网友:
这个机刚修到一个进水的,客户刚拿走,进水电流直接上0.4,刷一刷不触发了,开关旁有电阻腐蚀,换之后,IO发烫换掉,亮机。IO不带程序

网友:
你这么干,ACIN 怎么来? 待机不正常,直接找待机IC不是更方便。。

网友(2019-10-08):
36脚和37脚连一起,不知道你是否连接了,现在才看到不知道你的机子该不在了吧

网友C(2019-12-03):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有PDF,应该是有类似的较为差不多的可以对比的,你这个焊盘烧的不算特别严重,花点时间可以补,因 ...

请问这人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数据,有什么不明白问我

大神,请问那个充放电芯片型号是什么?我的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人芯片是什么型号?

具体什么型号我不清楚了,我以前也修过,当时是二修的,芯片被上家拆了直连公共点的,但是这个机器是在网上买的,客户去问售后的客服,把型号告诉我们的,你可以去网上找卖这个板子的问问,给点钱人家应该会告诉你的,在根据这个型号可以找到大致类似的芯片,对比着PDF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人芯片是什么型号?

哦,不好意思,我找到了,我以前修这个机器发过帖子,你看看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708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人芯片是什么型号?

啊,我找到了,因为我们定芯片每次都是订两个,刚刚找了一下,还有一个,不过我不确定哈,焊盘是一样的,型号是OZ8690LN  你查查吧

网友:
充电芯片烧成这样 19V又短 危险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我找到了,因为我们定芯片每次都是订两个,刚刚找了一下,还有一个,不过我不确定哈,焊盘是一样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我找到了,我以前修这个机器发过帖子,你看看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7087- ...

图片看不清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我不清楚了,我以前也修过,当时是二修的,芯片被上家拆了直连公共点的,但是这个机器是在网 ...

哦哦,好的。

网友:
这玩意放弃得了 真心不够时间的 利润大的话还可以费点时间搞搞

网友:
南桥坏了吧 这种机器通病就是充电芯片和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