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Z270-P REV 1.0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30):
型号:PRIME Z270-P REV 1.02
故障:不触发

板子太新了,估计是网上买的机子,当地不给保修吧!!!
直接通电测3VSB 待机正常 测+1.0V_A 待机电压正常。测RSMRST电压正常 (个人习惯喜欢先测下待机电源和待机好信号)
IO芯片采用NCT5539D 很常见

由于待机好信号正常,也就测开关到IO芯片 IO到桥芯片的两个芯片均有高低高跳变。
测SLP_S3信号没发出给IO
测RTCRST SRTCRST 均正常。 也没发现断线。于是就上BGA 加焊桥。行不行一句话了。

BGA做完后 顺利触发。上内存CPU 顺利点亮。

网友:
主板还蛮新的,这个虚焊的我是没有遇到过  我遇到的的就是直接坏了

网友(2019-08-04):
跟我一样喜欢倒查信号,你这波加焊没用就要换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