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 820-3462-A 电池不充电,电池不放电,注意!!

楼主(2019-06-30):
这机器先是不开机,修好了后,让徒弟把基本的装上,好测试,结果发现,电池不能充电,不能放电,进系统,能识别电池电量。。。
断开电源,测量电池隔离管。都没电。。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一个还是一样,测试半天,才发现,这机器,要拧上电池大螺丝旁边那个特殊螺丝。才能把信号 :SYSDET,拉低,电池才供电!!!
特此提醒

网友:
这个不稀奇了,华硕的也有……。

网友:
12款的机器,这个机器就是难拆难装

网友:
这设计没谁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这标题我就想起这个电池那有个螺丝要装上才能充电

网友A:
徒弟少上螺丝了:jing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徒弟少上螺丝了:jingya:

其实我也是最近这个月才修苹果,,以前修其他笔记本和微软surface的,
所以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器,还以为是个16年后的新机器哟,结果一查才知道是12年的

网友(2019-08-10):
好多机器都有

网友:
平时都是上完电池螺丝才开机测试的,没试过没上完螺丝的情况,还好楼主最后也发现了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有这种设计的,稍微不注意就吃大亏!华硕的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还遇到过没上D壳螺丝不行的,那没装后壳在试机发现电池开不了机,搞死个人

网友:
恶心的一笔

网友:
特殊标记的特殊对待。搞一次华硕终身受益。

网友:
好多机器都这样设计了,为了防止客户自己拆机损坏机器

网友:
这什么原理。。。。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为了拆机安全都弄成这样的

网友:
新款的好多机器都是这个设计 防止拆机没拔电池烧主板

网友:
头一次碰见,一会留意了

网友:
这个问题老早就有了

网友:
以后也留意一下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