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正负极直接加电不开机确定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9-06-30):
电池扣正负极无电压

电池电芯有电
对于怀疑电池坏,手头上又没有电池,另外正负直接加电不开机的手机,飞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P.S.有对应电池的保护板,用稳压电源夹保护板正负极,然后扣主板上就好了。
最终结果:电池坏,手机没坏。[捂脸][捂脸][捂脸]

网友A:
现在这个电池检测电路真的麻烦,维修难度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电池检测电路真的麻烦,维修难度加大了。

拆同样机型旧电池保护板,然后稳压电源夹保护板正负极扣主板上一样可以的。

网友:
是的  配件限制    给检测带来麻烦  安卓又不像苹果有那么多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