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FL-SC

楼主(2019-06-30):
外星人台式主机好机器备份IPCFL-SC

网友:
补上 刚刚没上传好。。。。。。。。。。。

网友A(2020-02-20):
我的原机是风扇报错可以显示的,刷这个不显示!不管是用原me region还是重新配置,都不显示!bios应该有问题!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机是风扇报错可以显示的,刷这个不显示!不管是用原me region还是重新配置,都不显示!bios应该有问 ...

备份的本身就不行,只能用在原机上

网友(2025-03-27):
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