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TN_OUT#信号求助

楼主(2019-06-30):
G50-70机器,板号NM-A271 Rev:1.0 用户自己换风扇焊线时造成不开机,接电不触发,测风扇接口EC_FAN_SPEED对地短路,换EC后阻值正常但还是不触发。
PBTN_OUT#信号通电有3.3V,按开关后PWR_LED#为低不变,搜了下应该是跳变才对。请教各位老师这个信号应该怎样才正常?接下来该查哪里

网友:
要这波形才对

网友A:
这个EC怕是有程序吧,

网友:
啥型号的EC

网友B:
it8686e是带程序的,你换的是剪板的吗?

网友C:
我去,你这个波波器好牛逼的感觉,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你这个波波器好牛逼的感觉,好用吗

全程触摸,方便入手,没有些机械旋钮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程触摸,方便入手,没有些机械旋钮的麻烦。

多少钱儿?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换个程序试试。这种情况EC的可能性大些吧?实在是不敢想SB有问题,单芯片的板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怕是有程序吧,

是的,有程序,下了一个验证过的,再下一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686e是带程序的,你换的是剪板的吗?

换的新的,刷程序了,再换个程序试试。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吧,先检查待机正常不,正常就检查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LID休眠开关 待机好信号rsmrst。这个机器CPU容易坏,测3.3伏待机是不是短路的,是的话就不用修了铁定CPU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吧,先检查待机正常不,正常就检查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LID休眠开关  ...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就卡在PBTN_OUT#没有跳变,按开关拉低就不起来,EC换了两个,怕是自己刷的EC程序有问题又发的带程序的,还是一样。
看时序是PBTN_OUT#有高低高跳变,然后CPU输出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PM_SLP_SU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就卡在PBTN_OUT#没有跳变,按开关拉低就不起来,EC换了两个,怕是自己刷的EC程序有问 ...

rsmrst 这个信号为3.3v才能发出跳变到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 这个信号为3.3v才能发出跳变到桥/cpu

这个信号已经出来了,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