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合成BIOS ,联想TIANTI 100

楼主(2019-06-30):
谁会合成BIOS ,联想TIANTI 100  B壳贴着这个 D壳型号全给拆掉了,看不到具体型号,板号为CG410 CG510 NM-A681 REV1.0 独显  故障为开机自动上电后会显示,之后几秒掉电,不能再触发,要断电后,插上电自动上电,这样,在论坛刷了这板号的所有,分都快刷没有了,刷上去都不显示,要么快到显示后电流自动断电再上电,不能排除BIOS有没有问题,看论坛,说拆掉D15 拆掉试过一样的故障,传上这板本机备份的BIOS,谁会合成帮我合一个 CG410 CG510 NM-A681 REV1.0

网友A: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判断,根本不是BIOS问题!

不出意外是典型的开关针电压偏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判断,根本不是BIOS问题!

不出意外是典型的开关针电压偏低导致!

检测到SW6 这个开关有问题,但不能排除,SW5 复位的倒正常,按下去能通断  先报个价,这开关比较特别,到时要修再把这两个开关调过来看看情况

网友:
下个BIOS还要5分

网友:
连个型号都没有咋下载BIOS?

网友B:
你刷这个试试我刚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这个试试我刚合成的

不知道呀,分又不是我设多少,自动的吧,我下你的刷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刷这个试试我刚合成的

下你的这个刷上去还是显示会几秒掉电,看看同行要不要修了,要修的把那那个开关调换再看看情况,到时有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你的这个刷上去还是显示会几秒掉电,看看同行要不要修了,要修的把那那个开关调换再看看情况,到时有结 ...

之前的没改ME这个改了公版的你试试 CG410 CG510 NM-A68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判断,根本不是BIOS问题!

不出意外是典型的开关针电压偏低导致!

有点像4秒掉电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没改ME这个改了公版的你试试

后面没有再刷了,就刷了你第一个改的,一样,等同行回复,最后同意修,于是直接那开关拆掉了,正常了,就是开关引起的,后在复位那个开关拆过来,有点不一样,感觉按没有什么感觉,只能将就用了,手上没有这种开关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4秒掉电对吧?

是开关的问题,只不过等同行回复再弄开关,毕竟这开关比较特殊 手上又没有这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