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F611P不过内存 电流1.4A

楼主(2019-06-30):
戴尔LA-F611P不过内存,电源接口指示灯4白2黄 不停闪烁 换过内存  不行   找了个BIOS 刷上掉电

网友A:
机器需要掉电5次拆能开机,需要装COMS电池

网友B:
把备份bios程序分离合成下me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器需要掉电5次拆能开机,需要装COMS电池

电池装着呢,掉电不自动上电   还是需要按开关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备份bios程序分离合成下me吧!

不会合成   找TB上的给弄的   改了好多次  还是1.4不亮   要么就掉电

网友D: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兄弟  你这样灌水真的好吗?

网友E:
7楼和8楼一看就是水军,尤其是7楼,今天第三次看他回复一模一样的贴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楼和8楼一看就是水军,尤其是7楼,今天第三次看他回复一模一样的贴子了,

我也看见了好几个  一摸一样的回复

网友:
掉电后会重启吗,还是掉电了后不触发,电流到1.4A 差不多内存已经过了 ,有没有看单测试裸板 的电流,排除外设引起。

网友C:
还是BIOS的问题   已经修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BIOS的问题   已经修好 了

兄弟,能不能把你亮机BIOS发下,谢谢

网友:
ME的事吗???????????????????

网友:
戴尔的机子 开机后耐心点  出去抽根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BIOS的问题   已经修好 了

能不能把好的BIOS分享下,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帖子里发的文件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把好的BIOS分享下,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帖子里发的文件是好的吗

BIOS 是合成    别的机备份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是合成    别的机备份的是不能用的

谢谢了,已经好了,是内存坏了

网友(2021-02-28):
只能下载试试了

网友(2021-09-25):
15-7572 开机2黄4白,,不知道什么问题,BIOS也刷了无数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1-10-29):
把亮机BIOS发一下。

网友:
刷完之后 会重启好几遍的 要有耐心

网友(2024-06-30):
引用 网友C:
电池装着呢,掉电不自动上电 还是需要按开关
老兄 你机器后来是什么问题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