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上电无显

楼主(2019-06-30):
处理器是HASWELLi7四代,显卡970  6g
现象:上电后独立显卡供电与集显卡供电出来三四秒后会丢失.上电时流大概1.5-1.8-1.1a基本上有规律跳变,换内存无果,比较有趣不上内存电压会出来,电流跳在1.5a,于是刷论坛bios无果,淘宝买所谓的工厂版刷后无果,用户诉说是用着蓝屏然后就再也开不了。我在掉失显卡供电后查其控制芯片,控制信号均没有,感觉芯片应该没得问题,问题应该是在控制信号上面,但是其控制信号比较复杂,明天再看看图纸,如果是桥管理,会不会是pch的问题?大神请支下招,谢谢呼

网友:
淘宝买的BIOS你提供原机备份的BIOS了吗?

网友A:
飞测试卡看看跑代码多少

网友:
第一感觉是CPU问题    这个四代板载U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测试卡看看跑代码多少

好的,明天試下,謝謝你的提示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集显坏了

网友:
集显坏了么?

网友:
围绕显卡供电芯片的条件查查,

网友:
查看一下显卡的条件。。。。。。。。。。。。。。。。。。。。。

网友:
一般蓝屏后  不亮机 CPU 坏的几率 高     这板子做CPU 容易变形

网友:
这机器 这电流没跑上去吧    感觉不像是CPU和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