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6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6-30):
这次高考没考好,只考了476,估计换不了新笔记本只能用老的笔记本了,老笔记本坏了不开机,主板拆下来检测待机电流30ma,按开机键触发后的电流变成40ma,所有电感都没有电压。待机的时候主板上有3.3v,5v,12v,28v的电压 ,不开机是什么问题呢?顺便哪个大佬有这款笔记本的电路图,求一份,板号:DAOR23MB6D1 REV,换BIOS后故障依旧

网友A:
图纸论坛搜索下论坛应该有

下载不了明天站内联系我 我传你一份

看你这个相关设备比一般维修人的还全了 ……

想继续学业的建议还是多认真学习,维修教给专业的人(有兴趣也可以实地学习 哦)

网友:
示波器都有,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论坛搜索下论坛应该有

下载不了明天站内联系我 我传你一份

图纸我去论坛找了下都是对应板号不同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艾默生电源不错,我也是自己做的睿登5020的电源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