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不触发 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9-06-30):
同行送修一台A1466 版号为820-00165-A 不触发 拆机检查 无摔碰 无进液 主板很立正

插上电源小绿灯不亮 主板电源接口有14.8V电压 SYS_ONEWIRE无电压

检查待机条件 公共端电压已经产生8.1V 但是感觉有点低 正常8.6V

测量L7095输出的PP3V42_G3H电压为2.8V 这里感觉不对

因为船长说过 PP3V42_G3H的电压需要高于3.0V时 U5110才会开漏输出EC复位信号RESET

于是回来继续检查U7090

U7090的VIN 正常 8脚SHDN由R7080上拉电压正常 但是输入确只有2.8v 于是检查反馈FB电路 FB电路是由电阻R7095和r7096串联分压所得

两个电阻分别是348K和200K  风枪吹下来测量阻值全部正常  又吹回去 再插上适配器时 小绿灯亮起 触发正常了

总结:可能是FB反馈电路的电阻不良导致的FB电压错误 导致PP3V42_G3H电压偏低 所以不触发,为了防止返修 直接更换了两个电阻,现在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好!这帖子写得好!很清晰明了。阻值正常不代表电阻就完全没问题!学习了!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苹果笔记本没修过几个啊,对于高手我赞一个

网友:
厉害,没白听船长的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小心管理员看到,今天看到你第二个贴子作无意义回复了

网友:
我在EC上面怎么没找到这个信号,全称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这种机器在吗说也要收他个  几百块啊

网友:
没400 不搞

网友:
没500 不搞

网友:
你应该先加焊试试  不行再吹下来测量   这样可以预防氧化导致成不良   还可以加了低温锡一吹就下来主板承受温度低不会坏

网友:
每天逛论坛都有新收获~

网友:
我拍个照片,我的机器是这两个电阻腐蚀了,拆下更换试试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找的好准!

网友(2019-08-2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祝楼主技术更进一层,生意更红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此机应该评为精华贴,EC的引脚电阻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最好还能加点图片上去,这样看起来更舒服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