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笔记本装win10打驱动爱死机重启蓝屏

楼主(2019-06-30):
各位大神好,我有一台联想y400笔记本装win10专业版系统,是官网的那种iso版本的,显卡是gt650,不知道为什么安装驱动后老是爱死机,自己重启,蓝屏这些,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或者怎么解决请说明一下,谢谢(是自己本人电脑,非维修,一直解决不了烦死了。)

网友:
内存,硬盘

网友:
显卡驱动不打试试,看看是不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A:
或者换个win10版本系统,你这配置带这系统吃力啊!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屏蔽显卡驱动  或者换个别的系统

网友C: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D:
是不是显卡供电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供电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

应该不会吧 是用win10才出现这个 win7什么都正常的

网友:
换固态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屏蔽显卡驱动  或者换个别的系统

显卡驱动都直接官网下,win7确实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换个win10版本系统,你这配置带这系统吃力啊!

我现在就是win10专业版 开始用好好的 后面才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这种想自己解决,拿去维修地方又是几天 估计不一定搞好

网友:
好了就好,,,,

网友:
装WIN7试下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E:
联想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别开自动更新驱动

网友D:
装ltsc版的win10  装个老版本的驱动  把显卡驱动更新关了

网友F:
先不打驱动试试,装完要是不蓝屏  在装驱动后试

网友:
我这也来了台Y400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不打驱动试试,装完要是不蓝屏  在装驱动后试

不装驱动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ltsc版的win10  装个老版本的驱动  把显卡驱动更新关了

官方版本降级老版本 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别开自动更新驱动

官网驱动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供电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

不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