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21 LA-9101P 供电阻值参考

楼主(2019-07-01):
此主板待机电流0.004V,0.9到1.0左右亮机!对地阻值,电压如图!原机备份BIOS两个,2M和4M

SA25F160@SOIC8_20190630_233203 2M备份.rar

2MBIOS

W25Q32V@SOIC8_20190630_232045 LA-9101P4M备份.rar

4MBIOS

网友:
修笔记本,你是认真的哈,赞一个

网友A:
既然选择分享又为何不见楼主分析故障呢

网友B:
如图,图倒是看到了,你标题是阻值参考,你标记了阻值?看不懂,水

网友C:
现在备份的BIOS很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选择分享又为何不见楼主分析故障呢

小进水,小搞下就好了,所以就没写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图倒是看到了,你标题是阻值参考,你标记了阻值?看不懂,水

重新上传了高清大图,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备份的BIOS很多都不行

这个是三代的U,原机备份的亮机BIOS

网友D:
其实阻值与电压记录都无关紧要的,BIOS论坛不少,初修或量少修记录一下也挺好。

网友:
谢谢分享主板高清电路图所标的电压,对维修有一定作用。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机子  原机读取出来的BIOS应该会开机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阻值与电压记录都无关紧要的,BIOS论坛不少,初修或量少修记录一下也挺好。

阻值我个人觉得,挺重要的。我修过苹果的一款,1.05V供电电感,盒论坛帖子发布的阻值不对,低很多,我把机器修亮没2天,机器就挂了,又是老地方烧,cpu彻底坏;还有一个G470的总线,也是供电修好进系统死机蓝屏。越是高端机,阻值越重要,我个人觉得

网友E:
我发布的阻值图电压图,一般用黄色字体标注,会明显很多,一目了然,建议楼主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布的阻值图电压图,一般用黄色字体标注,会明显很多,一目了然,建议楼主也试试

嗯嗯,这个可以的,我觉得吧,主板标示的对地阻值,和亮机后各电感的电压,以及亮机电流,对于我们维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尤其是修供电这块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