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A1QT不触发,无法开机,请教各位大佬怎么刷BIOS

楼主(2019-07-01):
主板型号DAOHKDMB6D0 REV,按照论坛上大佬们类似故障的维修帖排查,均不能修好,现在打算把相关的几个供电IC全换掉,IC在淘宝买了还没到。
想试下刷BIOS,但是主板不上电的状态下我不会刷,故求教一下各位大佬,万分感谢!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B:
编程器淘宝上有  800多好像

网友:
不是要拆下来刷的吗?这个不能拆还是是bga封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正解,吹下bios贴片,上编程器刷。

网友D:
3vpcu都没有,acin也没有,能上电有鬼了

网友E:
1.现在打算把相关的几个供电IC全换掉???、不要这么修 先确定故障 再换芯片
2.刷BIOS  可以用编程器
3.若是做维修的建议报名迅维的培训 系统学习下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不是专业维修,我只是自己想修一下,没有买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淘宝上有  800多好像

这么贵....   不知道用度信盒可不可以,手上有度信盒,也有cypress prog 3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吹下bios贴片,上编程器刷。

知道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pcu都没有,acin也没有,能上电有鬼了

没找到是哪出了问题,这两个网络才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现在打算把相关的几个供电IC全换掉???、不要这么修 先确定故障 再换芯片
2.刷BIOS  可以用编程器
3. ...

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是公司有工具,所以想修下自己的电脑。有几个MOS坏了,所以感觉是供电IC坏了造成的,想先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