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力保护器原理及维修方式

楼主(2019-07-01):
除窗式空调机组之外,许多空调系统均采用高压和(或)低压压力保护器,以便在系统发生问题的情况下保护压缩机。在设备正常工作期间,这些控制器处于正常“休眠”状态,很少“活动”。然而,电路——E断路或间歇性断路,它们就会发挥作用,从而阻止压缩机工作。

高压压力保护哭器位于压缩机高压排气管线中,可以监控排气压力。控制器的触头在正常情况下是闭合的,它与电源继电器或控制压缩机的接触器线圈串连在一起。

如果由于问题(例如冷凝器风扇电机问题或冷凝器风流受阻)导致系统排气压力超过预定范围,则可能引起过压。这种过压将启动控制器,使控制器触点跳开而关闭压缩机。当压力恢复正常时,该保护器不能自动复位,必须按动复位按钮才能重新进行工作。

当高压压力保护器被激发时,应将复合压力表连接到系统中监控压力读数,以分析其激发原因。各种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冷凝器中气流不够)都应排除。与将灰尘和残渣从冷凝器盘管中彻底清除或紧固姓弛的皮带一样,排除工作也很简单。

低压压力保护器位于压缩机吸气管线中,以便在运行不正常(例如制冷剂注入量不够)的情况下阻止压缩机继续工作。当利用高压压力保护器时,低压开关的触点通常闭合,并与电源继电器线圈或接触器串联。

制冷剂完全损失或部分损失的空调系统可能根本不工作,或仅工作几秒钟,至低压压力保护器切断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时就停止运行。连接到机组上的复合压力表将显示吸气管线的压力值。

触点跳开的压力保护器可能完全失效或周期性失效。发生这种情况时,即使机组小制冷剂充足或各种压力正常,压缩机将根本不工作,或不能连续工作。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一种简单的办法是临时越过问题控制器接点跳接一段导线,将问题限定到一个或其它几个压力控制器上。如果被隔离的控制器有缺点、压缩机则会恢复工作。

压力保护器一般无法在现场维修,必须更换。遗憾的是,这可能需要排尽系统中所有的制冷剂。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利用制冷剂贮存系统将制冷剂贮存起来,以防制冷剂扩散到空气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