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系列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19-07-01):
华硕系列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我个人整合了一下  目前有11块主板可以屏蔽  分享给大家  希望加分 谢谢

网友:
虽然论坛都有了 但是你这个也是汇总了 加分 暂时保留

网友A:
华硕系列屏蔽板载内存
为什么屏掉了
屏掉了还能开机?

网友:
好资料下载来好好保存着以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系列屏蔽板载内存
为什么屏掉了
屏掉了还能开机?

屏蔽了板载内存,在插槽插入内存,照样可以开机啊。

网友B:
感谢楼主汇总分享,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汇总分享,收藏了。

哈哈  应该的   最近没什么生意  接到的笔记本又很难修   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594-1-1.html
修改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   DDR3和DDR4

网友D:
是不是说屏蔽内置内存都是移动几个贴片电阻来达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说屏蔽内置内存都是移动几个贴片电阻来达到的?

是的   移动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相当于屏蔽了板载内存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应该的   最近没什么生意  接到的笔记本又很难修   日子不好过啊

你的技术好,修笔记本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移动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相当于屏蔽了板载内存的信号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移动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相当于屏蔽了板载内存的信号

台式机主板有这样的吗?这样的修得好麻烦,尤其是内存颗粒坏了都不知道是哪个坏了,一个个拆更麻烦,除了屏蔽用外置内存,假如发展到无内存插槽,都是内置内存时代,那么内存颗粒坏了只能一个个拆看哪个坏,BGA这种芯片最不牢固,不可靠,毕竟靠焊盘来固定同时传输供电或信号,摔一下怎么的不是脱焊虚焊就是断线,如果主板有多个问题,又因为内存问题而无法开机,内存不修好,其他不好修,修起来麻烦,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有这样的吗?这样的修得好麻烦,尤其是内存颗粒坏了都不知道是哪个坏了,一个个拆更麻烦,除了 ...

台式机主板没有板载内存设计吧   以后估计都是板载内存设计了   但是应该会在设计一个插槽的

网友:
加个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