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宏碁e1-472开机电流0.0015

楼主(2019-07-01):
宏碁e1-472开机电流0.0015宏碁e1-472开机电流0.0015

网友:
开机电流0.0015 查下触发条件 看下能否触发

求助写的具体点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e1-472,i5 4200显卡720m ,现在开机0.02,不触发。原来能显示掉电,多交流

网友:
刷了BIOS 能到0.6,电压都有,电流没有高低变化,另外,需要用低电压内存

网友:
报告:加焊CPU ,用400°风枪吹一分半,一定要定时,四周涂抹助焊膏,注意底板要放平,自然冷却,清洗干净,上低电压内存,开机0.5不动,8 9秒电流跳变到0.78屏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