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个大哥能告诉 现在的BIOS 跟CPU有关系 嘛。。有时候经常刷BIOS

楼主(2019-07-01):
哪个大哥能告诉 现在的BIOS 跟CPU有关系 嘛。。有时候经常刷BIOS 有时候亮LOGO 好慢

网友:
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BIOS程序是根据主板的IO、南桥、北桥和CPU等来编辑的,任何时候的BIOS程序跟CPU都有关系,都要把CPU的微码写入程序才能有用的。

网友:
有关系的,现在都是桥和cpu做成一体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单u了

网友:
肯定有关系啦,比如集成的板子,BOIS出问题会导致不过集显

网友:
肯定有关系啦,BIOS中有个ME.

网友:
ME模块跟亮机慢等有关,准确的说是CPU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