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官方刷新bios工具

楼主(2019-07-01):
联想台式机的主板bios基本上都有写保护,在Windows下不能用普通刷写工具刷新bios,如果用编程器刷新,需要焊下bios芯片,耗时并且麻烦。偶然通过朋友得到一个联想官方刷新bios的软件,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使用方法:
将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拷到c盘,将待升级的bios文件也拷到c盘,然后重启电脑进dos,进c盘,使用flash2命令刷新。
(例:如果待升级文件名为123.rom,则输入 flash2.exe 123.rom 即可。)
输入命令后进入软件执行窗口,
软件会询问是否改写主板串号,选择“n”,
然后软件询问是否改写电脑编号,选择“n”,
然后自动进行擦除和刷写操作,
操作完成自动重启,bios刷新完成。

软件除了升级bios,还可以改写主板串号,替换开机logo等等,功能多多,大家慢慢发掘。

附上功能代码:
flash2.exe [option1] [option2] ... [optionX]
[OPTIONS]
/h               Show help messages.
/rsmb            Preserve all SMBIOS structures.
/clr             Clear BIOS settings.
/ign             Ingore BIOS version check.
/sn:nnnnnnn      Update system serial number (up to 20 characters).
/csn:nnnnnnn     Update chassis serial number (up to 20 characters).
/mtm:nnnnnnn     Update machine type and model number (up to 20  characters).
/tag:nnnnnnn     Update system asset tag (up to 25 characters).
/uuid            The flash utility will generate an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UUID), replacing the one that  is currently in the system.
/logo:<filename>    Change logo. The size of logo file after compression should be less than 8KB (the size of compressed  logo file is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during the  processing).
/cpu             Update CPU microcode.
/reboot          Automatic reboot after all requests done.
/pass:nnnnnnn    Input current system password.

网友A:
你这文件都是2011年的,新主板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文件都是2011年的,新主板能用吗?

放心,可以用,在dos下操作。

网友B:
确实很方便  谢谢分享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方便  谢谢分享了  兄弟

兄弟,别客气,好用就好。

网友(2019-08-26):
笔记本能用吗请问

网友C:
压缩文件包是坏的,下载下来无法角压缩

网友:
确实可以用的

网友:
笔记本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文件包是坏的,下载下来无法角压缩

大家放心,压缩包肯定没有问题,是测试过可以刷入的。
你下载后无法解压,要么是你下载时网络掉包导致压缩包被破坏,要么是你的解压软件有问题。

网友:
有点不明白BIOS文件在哪找

网友:
我用的WINRAR,解压时始终报错,要改其他解压缩程序吗?

网友:
升级解压缩程序后可以打开了,自己坑了自己哈哈,明天重新再试试刷BIOS.联想SL410K刷官方BIOS后开机一直点亮,拆主板电池,拔电源和电池,再长按按开机键,最后装主板电池,接电源,偶尔能开机,是不是能确认硬件没问题?

网友:
打错了,是关机之后再开不了,非要拔电池,拔电源,拆下主板电池。长按和短按电源按钮之后,然后全部装上,偶尔能开机。是否只是刷BIOS就能解决?启动之后,再重启能正常进系统,关机之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我这个显示:open file faile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玩玩就可以,如果是修电脑的朋友就不要这个了,不显示能刷吗?

网友:
终于找到这个,把单位的老联想电脑刷上了nvme驱动,试试改logo。怎么都不行,bmp、jpg都试了,尺寸也改了,大小也改了,都不行,提示“SMI unsupported”,Return code:80000000h。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