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QF CO 和D3代换,不能进入睡眠

楼主(2019-07-01):
之前发帖求助过二修的联想V450进入睡眠直接关机的问题,一直也没师傅说说,今天搞好了,原来维修点换过EC,KB926QF-CO,都正常,就是进睡眠关机,刚好手上有一样的机器用的是D3,到货装上问题解决,有一样问题的可以参考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EC或者桥的问题。一般也是先换EC来试。修过了就不错。

网友B:
这种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EC或者桥的问题。一般也是先换EC来试。修过了就不错。

之前修的没同型号,用co代换,其他都正常,没试系统睡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

这个不用刷程序,尽量同型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