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20无快充

楼主(2019-07-01):
华为mate20,故障描述无快充,更换电池和小板后依旧,测量USB条件都正常,量测VCHG_USB_CON供电正常,

测量电池座也没有发现问题,测量u1801发现问题

量测I2C3_SCL电压1.8V正常。I2C3_SDA发现电压有但是量测R1803发现无值,也就是U1801输出无值,也就是I2C Address地址错误电池找不到,直接更换U1801装机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A:
兄弟要是能把完整图纸分享出来就完美啦!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B:
图纸在鑫智造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是能把完整图纸分享出来就完美啦!

网友:
这技术够牛啊!!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在鑫智造有啊

有个问题不明白 i2c3 有电压  有电压哪里测到的 电阻这边没电压   ?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同8楼兄台一样的问题。是在靠近芯片一侧检查到没有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