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01):
华硕B85-PRO GAMER  REV 1.01

故障现象:  上电立马掉电,一般是缺电压,拆开迅速测量各大供电基本都正常,只有桥旁边的1.05 ME供电偏低,,,,    应该就是它了,芯片是RT8065,听说是通病,这板也比较新,第一次修这个,没有芯片

看到桥供电也是1.05V,就直接飞线过去,就可以正常亮机了,就近找到1.05相连的电路飞线,附下图

亮机图如下

 会员1244073100鑫豆2024-6-8 10:17
 会员1548220100鑫豆2024-4-16 16:01
 会员505348100鑫豆2024-4-10 12:57
 会员79449100鑫豆2024-4-6 16:12
 会员1131284100鑫豆2024-3-26 12:30

网友A:
台式没有搞过 。现在台式主板很便宜 修的人也少 除了高端主板外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为何我接了硬盘后又不亮了,难道桥挂了?

网友:
通病来的呢,换芯片后不行就直接换桥

网友B:
应该是通病,年前也有一片这个板,有时亮机有时不行,发去保修,返回时有张维修记录,更换料件RT8065 位置号PU3002,还有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病,年前也有一片这个板,有时亮机有时不行,发去保修,返回时有张维修记录,更换料件RT8065 位置号 ...

那个电阻哦,我换了芯片ME电压有了还是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病,年前也有一片这个板,有时亮机有时不行,发去保修,返回时有张维修记录,更换料件RT8065 位置号 ...

感觉芯片功率不够,又拉了个1.05的电压上去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上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感谢!感谢楼主分享,用这方法秒好一块存放好久的主板!

网友:
芯片是个通病了       其他板子这个也是容易出问题                ·

网友:
不换芯片 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没有搞过 。现在台式主板很便宜 修的人也少 除了高端主板外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台板修的多的老师傅,10-20分钟就可以秒杀一块板,我这一个修统货的师傅一天能搞30-40片板子

网友:
有经验啊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有配件的话最好是更换。

网友C:
手上有2块这个板子,一块用着用着会花屏,一块用着用着会掉电,还没修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2块这个板子,一块用着用着会花屏,一块用着用着会掉电,还没修好。

呵呵。。直接把那1.05V拉过去试试。。估计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2块这个板子,一块用着用着会花屏,一块用着用着会掉电,还没修好。

很有可能,万一me供电,时好时坏,供电不足就死机,试试看,反正这个是通病

网友:
直接飞线!靠谱不     感觉有点不稳

网友:
这样子搞 不稳定  飞线还是别飞了,只能试试是不是这个问题  还是找一个一样的 把芯片装上去

网友:
刚刚好也有一块!!!谢谢

网友:
这个是老毛病了 前面也碰到个  也是飞的线

网友:
这个MOS管是什么供电  总线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看了你的文章我马上修好了,感谢

网友:
各位大大,我有一块b85progamer的板子,装的4790k的U,以前还好好的,最近两周一开机就掉点,然后上电,反复。拔掉cpu供电线后,不会掉电,已经排除电源的问题,能帮忙解答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通病,不仅这个型号,华硕Z97 B85好多都是这个芯片坏,换了就好。

网友:
额,我有张没修好

网友:
这个主板值钱。。。。 。。有一块一样的,,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坏

网友:
我这板,开机前供电是1.4V-1.5V跳,,,开机后,变成1。0V

网友:
开机后,1.2V  能显示    ,有时开机不显,,电压1V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个 就是这样飞线解决的

网友:
1.05ME  厂家有预留位置   直连后如果不稳定  PCH 基本上是要换的

网友(2019-09-15):
感谢楼主提供芯片型号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技术精湛,值得大家学习,学习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现在修主板的少了,换一块一百多,比维修轻松而且利润还多些

网友:
各位,照我这方法秒杀这个通病,完全没问题,前天又遇到个机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反复如此,ME核心供电没有,飞线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