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 820-00875-A适配器模式正常,电池模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01):
一台苹果A1708,板号是820-00875-A,故障是适配器模式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电池模式不开机
别人修过,没查到原因,转到我手,开始看。先核对,确实是适配器模式下能正常工作,电池模式不正常,经查是Isl9239不发出PM_EN_P3V3_G3H,芯片电池模式下的条件都正常,如下图

测量到电池正极对地无穷大

对比料板,这个脚对地应该是500左右
翻看电路图,这个电压除连接的电容外,只另外连接了2个地方,分别是充电芯片ISL9239和电池充放电管Q7065,因为Q7065的体二极管方向原因,打值是无法经过这个管子流通的,所以判断是芯片的值。

为了判断准确,取下料板上的充电芯片,再次打值,无穷大,说明这个值就是芯片的内部值
至此,有2个可能性:一是芯片坏,二是芯片虚焊。
取下芯片,测量电池接口到芯片的焊盘,通的。看来是芯片坏了

把芯片翻过来,测芯片的本体

故障板的芯片确实无值

而料板拆的芯片有值。

铁证如山,放心焊!修复。

 会员1296414300鑫豆2024-6-16 19:20
 会员350229300鑫豆2024-5-17 16:04
 会员12762300鑫豆2024-5-6 13:39
 会员917627300鑫豆2024-4-20 00:13
 会员973577300鑫豆2024-3-25 09:10

网友:
手把手的教学模式,通俗易懂,很精彩!

网友:
好电表~应该是焊了针头吧?

网友:
迅维就是牛逼,理论跟手工同时进行,讲解的也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
简单易懂不错

网友:
饼哥讲解通俗易懂,最厉害的是对芯片好坏都力求验证,我们自己维修都是怀疑哪里干一把再说,不好就没辙,受教了。

网友A:
看来这个机子以后有钱捡了。我上次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坏的地方都一样,刚开始以为电池坏了,换了新电池一样的问题,后来才查到是芯片问题,看来是个小通病啊。楼主出手不凡,故障定位精准迅速,不愧是一代宗师!受教了。

网友:
魅族16好评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大

网友:
老总这芯片没有钢网怎么植球啊?

网友(点评):
不用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机子以后有钱捡了。我上次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坏的地方都一样,刚开始以为电池坏了,换了新电 ...

哦哦哦。一样的情况?那就是通病啦

网友:
同款吗。哈哈哈

网友:
老总帮我看一下我这台外星人的应该检哪个方向?修得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
出手就快速定位故障                  厉害了

网友:
讲解的也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
迅维就是牛讲解的简单易懂

网友:
饼哥钢枪不倒,宝刀不老,666

网友:
楼主出手不凡 领教了 学习中

网友:
修机器和理论结合的发出来的贴。学到东西了,五毛不亏

网友:
高手充放电电路 最不好修

网友:
理论、实际、参照物、动手能力 缺一不可啊

网友:
老师总是一不小心就秒杀

网友:
迅维就是牛讲解的简单易懂. Thanks

网友:
老师的讲解通俗易懂。

网友:
饼哥就是牛啊,就是应该是不是的出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维修事例.谢谢

网友:
这才是老司机,思路清晰!

网友:
想去实地,正在为实地紧张的学习做基础

网友:
最厉害的是对芯片好坏都力求验证,我们自己维修都是怀疑哪里干一把再说

网友:
我也有个这板子。充电接口芯片坏了换了直接好了

网友:
我前面遇到两台都没有修出来,看了楼主的学习了

网友:
一代宗师果然名不虚传,受教了……

网友:
大师还是厉害!!!!

网友:
饼哥又有时间写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