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IR A1369 820-3023 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9-07-01):
苹果MACBOOK AIR A1369 820-3023 上电电流到0.2多就掉电,同事说没有CPU供电,6系列芯片组,我把时序写给他,临近周六下班,他简单测了下就没弄了。

周日下午,没什么事,家里又热,还是到公司吧,有空调吹嘿嘿,接手检查,确实是没有CPU供电, CPU也没收到CPU_PWRGD。懂时序的优势就来了。
CPU需要得到桥发出的PROCPWRGD(桥内部名称,外部叫CPU_PWRGD)后才发出SVID去开启CPU供电
桥收到APWROK后,需要读取BIOS才可以发出PROCPWRGD的。
了解SPI总线的BIOS工作流程的就明白,BIOS是在得到8脚供电后,先得到1脚片选,再得到6脚串行时钟以及5脚的串行数据后,再从2脚发出数据给桥。
经查,BIOS的1、5脚有波形一闪而过,2脚和6脚都没有信号。
那可以肯定是6脚的问题了。打值:1、2、5 都是400多,6脚有670。
点位图,此脚连接到反面的J5100旁边电阻,测电阻这边也是670。说明它和BIOS是通的

眼尖就是好,一秒就瞄到了,在这个无线网卡锁螺丝的下面有灰尘和轻微的腐蚀痕迹,图中无线网卡已被我拆下

刮开腐蚀的位置,镀上锡,看到了吧!

装上无线网卡,是不是发现很隐蔽?

再次打值bios的6脚,已经恢复正常了

抓波,闪的很欢,钞票到手,嘿嘿。

装机测试ok收钱收工,晚上炸鸡啤酒去。哈哈哈

 会员815466300鑫豆2024-6-15 11:59
 会员103581300鑫豆2024-4-14 19:53
 会员7973212元2023-8-15 18:47
 会员6312252元2023-5-22 18:37
 会员2033892元2023-3-31 00:56

网友:
为毛看你们发帖修机器那么简单,我搞死都搞不好:ciya:大神牛逼

网友:
看着简单

网友A:
工作台好整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好整洁.

工厂呆久了,习惯了

网友:
照片看觉的看不太出来,看来眼睛真的要好....

网友:
崇拜中:ku:

网友:
这个时序分析的透彻

网友:
专家出手就是不一样,电路时序了如指掌,思路清晰整洁,目标明确,一步到位,真神了!

网友B:
我可能不会怀疑打值670是异常,有可能就去干CPU去了。之前也修到过一个触发0.3掉电的,有DRAMPWROK了桥没来读BIOS,换桥好的

网友B:
老师应该拿迅维牌的望远镜照一下故障的位置,拍个高清大图

网友:
基础学好了是很重要啊,基础扎实

网友:
这时序记得牢牢的   ,,   大神出手就秒啊     佩服

网友:
dd 精品 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不会怀疑打值670是异常,有可能就去干CPU去了。之前也修到过一个触发0.3掉电的,有DRAMPW ...

我修前,他们就是判CPU坏

网友:
讲解的很明白

网友:
幸好是眼睛好看见故障了,不然可能就得换桥,换了还不会好,哈哈

网友(点评):
既然都知道断线,肯定不会干桥了,飞线。

网友:
J5100接口上面一排中右侧两个电阻相连的线吧,对地670一般不会想到线的,看来下次还真要注意跟桥直接通信的数据时钟线的阻值,基本要差不多,我看到一半以为老师要去换U呢,还是师傅牛逼

网友:
“打值:1、2、5 都是400多,6脚有670”老师,六脚修好后阻值正常是多少,一般BIOS芯片这4个脚的阻值正常是多少。有规律的吧,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应该拿迅维牌的望远镜照一下故障的位置,拍个高清大图

迅维出显微镜了?

网友:
这技术也是没有谁了,维修看来细心还是很重要的,不然就该扩大故障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整洁,目标明确,一步到位,专家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饼哥出品必属精品,可惜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去学了,不然要去基地看看

网友:
专业知识很重要,迅维技术就是好!

网友:
饼哥的帖子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直达病灶,学习了!

网友:
希望我也能遇到这样的机器,那就能秒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