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iphone X摄像头不来

楼主(2019-07-01):
前后都不能来,如果前置摄像头坏了,是不是后置的也不能用了?谁碰到过吗

网友A:
公共供电出现问题,或者摄像的I2C总线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重摔的机器大多是前后相头一起坏,碰到过几个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供电出现问题,或者摄像的I2C总线有问题

前后摄都换过了,也不行,在测试中发现个现象,有时候2X(也就是长焦摄像头会来)和前置摄像头会来。
确定从没来过的是1X(广角摄像头)和闪光灯。我现在在想是不是闪光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摔的机器大多是前后相头一起坏,碰到过几个都是

谢谢回复,前后摄换了还是一样,如果手电筒坏了是不是摄像头也不会来,有碰到过吗

网友:
x红外相机有问题会导致后置打不开前置打不开,后置有问题也会导致同样问题,12.3.1的系统。需要找好的外配测试,您也可以发给我们修加下微信2867126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