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显卡的显存供电电路短路,拆了零件还是短路

楼主(2019-07-01):
一块GTX780显卡,开机黑屏,但是还能进系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也能正常关机。同时装两个显卡,即用另一块完好的显卡连显示器,这块显卡装在副PCI-E槽,开机后能进系统,但装不上驱动。不过核心能被nvflash认出来。

拆开显卡,发现显存供电的电路存在短路。测到显存供电电路中的电感两端对地短路了(包括与电感相连的线路)。
怀疑供电MOS管短路,拆了之后还是短路。然后把后面的几个电容也拆了,依然短路。
这就郁闷了。
我现在想,是不是显存芯片短路了?要是显存芯片坏的话,应该没救了吧(没有设备做这个维修,也没有显存芯片可供替换)。
显卡如下图:

短路测量点:

拆了几个零件后:

网友A:
直接烧鸡,那个发烫搞那个

网友B:
显存芯片一般不会短路。短路的基本都是电容、PWM芯片或场管

你没搞错供电对象吧?如果是VCC Core供电,那个对地阻抗是很低的哦,万用表蜂鸣档低于40都会叫的,正确的方法就是阻值不接近0.1就差不多可以判断没有对地短路了

如果你确认是显存供电还是短路,可以把显存旁边的小电容都给拆了

网友C:
你量一下显存颗粒旁边的小铁片电容有没有短路。别听蜂鸣,要看阻值。显存颗粒阻值一般20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显存颗粒旁边的小铁片电容有没有短路。别听蜂鸣,要看阻值。显存颗粒阻值一般200左右。

你是说上面的两个固态电容?

万用表测量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是0.9欧。
正常的GTX780显卡我也测过,在100欧左右。所以显存供电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存芯片一般不会短路。短路的基本都是电容、PWM芯片或场管

你没搞错供电对象吧?如果是VCC Core供电, ...

我是思路是这样的,讨论一下:
1、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GTX780拆解赏析,都说那两个mos管是显存供电。现在拆了两个mos管和后面的几个电容,把显卡放到主板上开机,情况和之前一样,即核心能被nvflash认出,驱动依然装不上。所以,我的判断是,这路电路应该是显存供电,而不是核心供电。
2、正常的GTX780显卡我也有一个,万用表测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在100欧左右。而这块坏的显卡,那两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0.9欧。拆了mos管后,阻值还是0.9欧,那至少说明在mos管后面的电路发生短路。
3、我的万用表测不到0.1欧的,就算表笔直连也要0.3欧。
4、你说的小电容是指上面的两个红色固态电容吗?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烧鸡,那个发烫搞那个

是的,早知道我就这么干了。
我一直以为是mos管被击穿。结果拆了之后还是短路。

网友D:
上面的两个红色小电容,正极是互连的,对地电阻是4.0Ω而另一块正常的显卡,这个值是4.6Ω
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思路是这样的,讨论一下:
1、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GTX780拆解赏析,都说那两个mos管是显存供电。 ...

如果有正常的显卡就好办啊

你拿正常显卡测量你说的短路的位置,是否有1.5V供电(GDDR5)。如果有,就说明是显存的

另外,显卡除了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之外。还有两个电压,一个3.3V直连GPU,另外一个是1.05V的桥供电(通常就是LDO转换,不是PWM DC-DC,比较容易击坏),这个供电一般都是通过显存供电这个之路分过来的(也就是显存供电后面还有一级供电,如果按照这种设计,未必是显存或显存旁边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显存供电后级短路)

你可以查查(一般板子目测看显存供电后的走线,很宽的),不是所有显卡都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正常的显卡就好办啊

你拿正常显卡测量你说的短路的位置,是否有1.5V供电(GDDR5)。如果有,就 ...

你说得有点深,我现在还不太理解。
显存供电分出去一路供电1.05V桥,在这个显卡上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正常的显卡就好办啊

你拿正常显卡测量你说的短路的位置,是否有1.5V供电(GDDR5)。如果有,就 ...

现在上面的两个红色固态电容,没有发现短路,是不是说明短路不在显存上?而在你说的桥供电里面?

网友E:
我一个显卡跟你一样,都拆得差不多了,还是短,最后锁定GPU挂了,直接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显卡跟你一样,都拆得差不多了,还是短,最后锁定GPU挂了,直接丢了

现象是一样的吗?我的显卡GPU供电部分没有发现短路。
在系统里,nvflash能发现这个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两个红色小电容,正极是互连的,对地电阻是4.0Ω而另一块正常的显卡,这个值是4.6Ω
这个怎么分析呢 ...

这两个电容是GPU供电电路里面的,我自己测了一下,正极和GPU电路里的电感是相连的。所以和显存供电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容是GPU供电电路里面的,我自己测了一下,正极和GPU电路里的电感是相连的。所以和显存供电没有关 ...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究竟显存的1.5V供电是否对地短路了?

还是说你的短路部分是你说的GPU供电(一般NV显卡叫VDDC或VCore供电,电压一般是0.9-1.1V之间浮动,根据显卡的频率而定)短路了?这个供电对地阻抗很低的,一般就是十几欧甚至几欧,只要不完全对地就是正常的

几乎所有显卡都必须先有这个供电,也就是这个供电正常了,才会有显存供电和桥供电(很多中低端显卡的桥供电还是在显存供电的后级通过一个LDO转换过来的,一般是1.05V)

如果你测量的VDDC电感前后对地阻抗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可以拆除电感的条件下,测量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EN开启信号高电平,FB基准电压是否正常,PG信号是否有输出)。如果都OK,检查场管是否正常

只要12V、3.3V没有短路,你就可以放心上到主板上测量电压

网友F:
来来,老司机教你怎么判断,先拆了显存电感判断前后级短路,你这情况后级短路拆掉显存绝对不短了,原因是显存短路。我手里显存短路的板子有一箱了。三星显存短路的太多了。显存阻值在200一下都是有问题的除了那种打二维码的三星显存阻值在50以上正常其他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显卡阻值是比较低的,最好断路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究竟显存的1.5V供电是否对地短路了?

感谢你的耐心指导。只是我是业余水平,没有专门学习维修,还请包涵。重新写一下我的测试结果:

A点:两个电感并联,这四点可视为同一点。
B点:6个电感并联,和旁边两个红色电容的正极也相连,可视为同一点。
分别测量了坏掉的显卡和好显卡,A、B点的测量结果如下图:

B点是GPU供电,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6相供电可定给GPU用;那么A点就是显存供电了,两个双MOS管组成2相供电。
从两块显卡的测量结果来看,坏显卡的显存供电电路是有问题的。
我目前只能得出以上结论。水平还很浅,请包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来来,老司机教你怎么判断,先拆了显存电感判断前后级短路,你这情况后级短路拆掉显存绝对不短了,原因是显 ...

是的,早知道拆电感就行了。没经验。
开始的时候太乐观,以为是mos管挂了。没想到拆下来了,才发现不是mos管的问题。
不过这个显卡的显存不是三星的,是尔必达的。

不知道你也是否遇到过相同的显存,并且发生损坏的?

网友G:
显存供电短路排除电容短路  剩下就是显存颗粒短路 PLL供电短路  还有核心显存控制器也需要1.5V显存供电的  还有就是PCB板层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耐心指导。只是我是业余水平,没有专门学习维修,还请包涵。重新写一下我的测试结果:

A点: ...

B点是好的,做两件事情

1、测量好的显卡,确认A点电感后面的电容的正极电压多少

2、拆掉故障显卡A点的电感,测量电感后的电容正极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检查它的后级还接了什么电路(线很粗,仔细观察一般都能看到走线方向的,正面和反面都要看)

B点这个阻抗,基本可以判定为VCC Core核心供电了。A点的阻抗,基本可以判定为显存供电(部分显卡的桥供电也会通过LDO转换出来的,也就是B点可能存在两个负载电路。不过有些电源IC,会有单独的供电,不需要再次通过LDO转换)

这个显卡显存太多了,一般中低端显卡就是2-4颗。如果还是找不到原因,就按上面老司机的经验分享,一个个的拆显存定位吧,现在很少有人修内存、显卡这些玩意了,主要是不值钱,买个新的性能不比老的差,价格也没多少

网友:
显存全部短路了,一个一个拆

网友:
显存已经全部坏了,GPU大概率挂了,先全部取下显存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供电短路排除电容短路  剩下就是显存颗粒短路 PLL供电短路  还有核心显存控制器也需要1.5V显存供电的   ...

谢谢指点。没想到还会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点是好的,做两件事情

1、测量好的显卡,确认A点电感后面的电容的正极电压多少

好的,谢谢指导!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这显卡现在也就400左右,维修成本太高的话只有放弃了。不过作为学习和练手还是不错的,又学习到一些知识。

网友:
这个简单啊,显存供电接维修电源烧吧,摸到哪个显存发热就拆哪个。电压不超过1.5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上面的两个固态电容?

万用表测量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是0.9欧。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我说的是显存旁边的贴片电容。但应该跟这个铁壳电容阻值一样,所以我也觉得是显存颗粒短路。我遇到过。如果不能确定是哪个颗粒,就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象是一样的吗?我的显卡GPU供电部分没有发现短路。
在系统里,nvflash能发现这个显卡。

现象不一样,开机直接不显,显卡供电短路,GPU挂了

网友:
显存供电测到低阻值或者短路,对显卡维修来说就是晚期癌症,绝大部分是没得搞的。显卡核心显存控制器和显存都连接到显存供电上,很多情况下如显存供电上管击穿引起的短路都是核心和显存全灭的,即使不是因为上管对12V短路这种灾难性的故障,核心坏的可能性也非常高。这种坑爹最厉害的就是V星1080ti红龙,黑龙那些矿卡了,显存供电2相供电都烧的焦黑,核心和11颗GDDR5X全灭,废卡一张。很多人还把这样的卡丢咸鱼卖个1XXX骗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早知道拆电感就行了。没经验。
开始的时候太乐观,以为是mos管挂了。没想到拆下来了,才发现不是m ...

不管什么牌子的显存,短路的我这都修到两箱子了。显存短路很好判断的,就是显存有点贵啊,修不起了都。爱短路的是三星显存,这个780海力士的阻值在100以上是正常的。你如果有显存测试软件跑一下就会很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早知道拆电感就行了。没经验。
开始的时候太乐观,以为是mos管挂了。没想到拆下来了,才发现不是m ...

还有这不是损坏,这是击穿了。750ti很多这种

网友H:
显存拆了还是短路可能是其他地方,也可能是GPU,也可能是板层(少见),显卡就是这样,几乎没有图纸,阻值不同牌子会有差别,现在显存很贵啊,除了拆料板试出好的,但是这样浪费人工,综合考虑修显卡都是劳神费力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拆了还是短路可能是其他地方,也可能是GPU,也可能是板层(少见),显卡就是这样,几乎没有图纸,阻值 ...

是的。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些,这个显卡GPU核心有一路供电坏了,能在vbios中关闭这路吗?

网友H:
不用关啊 拆掉对管就可以了   直接悬空   不过为了稳定还是要把功耗降下来,这个就可以改bios

网友:
显卡这东西我觉得非常难修,就算修好,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用关啊 拆掉对管就可以了   直接悬空   不过为了稳定还是要把功耗降下来,这个就可以改bios

你说的对管,是指上下mos管,是吗?
这个显卡用的不是普通的mos管,是SIC780这个芯片。拆了一个之后,发现待机状态下会不定时黑屏,高功耗下几秒就黑了。显卡降频了也不行。
所以我猜测bios里面的供电控制,是需要每路供电都用上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控制过程。如果能在bios中,从6路轮流供电改成5路轮流供电,无非是增加了每路五分之一的功耗和发热,对于这种显卡而言,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管,是指上下mos管,是吗?
这个显卡用的不是普通的mos管,是SIC780这个芯片。拆了一个之后,发 ...

换个芯片吧  要么改bios里面的设置,我记得有一个功率限制的  少一路当然会不稳定了,少一路其他路电流会变大,会超过检流保护的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芯片吧  要么改bios里面的设置,我记得有一个功率限制的  少一路当然会不稳定了,少一路其他路电流会 ...

明白。我降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