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换无线网卡不认求助

楼主(2019-07-01):
一台苹果a1534,820-00045-10,待机3V,5V跳,测量无线网卡供电短路,拆下无线网卡后正常开机进系统。换了两片无线339s0250,系统中均认不到,量供电,复位均有,测试点打阻值也无异常。不知有哪位朋友换过此无线网卡,是否有需要特别处理之处?

网友:
看看原机的能不能修好

网友:
检查下无线网卡的供电以及信号

网友:
是无线网卡的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没换个别的无线网卡上去试试还短路吗。。。。。。。。。。。。。。。。。。。。。。。

网友:
要解除绑定好像

网友:
4楼你在这里学到什么啊,已是第二次看见你灌水了,下次直接扣你分

网友A:
听说iphone,ipad需要解绑,不知macbook是否需要,要怎样处理?无线下挂有两个rom,一个对应wlan。一个对应bt

网友:
会不会是连接器问题?

网友:
这款网卡可能需要刷程序解除绑定

网友:
要刷程序吧,真不知道设计人员怎么想的

网友:
明儿我刷个程序试试看,换上不短路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楼主试了公布下答案啊……

网友:
刷了BIOS依然无效。进win10系统,系统设备中‘Broadcom Serial Bus Driver over UART Bus Enumerator’有感叹号,刷除此驱动,用有线网卡联网重新安装也没有,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了,但怎么解决,没有方向

网友:
组合键清除下Sam试试

网友:
这是哪一年的机器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A:
听说iphone,ipad需要解绑,不知macbook是否需要,要怎样处理?无线下挂有两个rom,一个对应wlan。一个对应bt

PCie的要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