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4.0 触发2秒掉电,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9-07-01):
GA-H61M-DS2 4.0 触发2秒掉电求助!
板子全板供电正常,1.5 1.05 1.8  0.9 1.1 等== 都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触发瞬间有出来。。 CPU复位正常。 集显供电没出来!内存槽上面打不到读取信号!
看图,开机有BIOS抓取动作,反复重启。刷了官网BIOS, 论坛里面下了几个BIOS 故障不变。

有大师帮忙分析下,那里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上卡试试跑什么

网友:
测一下12v 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我的主板也是这块,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也是这块,反复重启。

这块板子,反复重启, 有CPU供电不正常的。 检测信号不正常的,BIOS不正常的。 好多个通病了。 但我这个有抓波,重启。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2019-10-20):
我也碰到了,如果解决了跟我说声~~~~~~~~~~~~~~~~~~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