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P6228A 的PDF 或应用电路

楼主(2019-07-01):
一七彩虹Z77 主板无CPU 供电 CPU供电型号UP6228A 求此芯片PDF 或应用图纸   有此板图纸也可以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PWM芯片,找一个其它牌子的主板,同个时期的,下载电路图参考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板子使用这个芯片,就去百度搜索下型号,会有评估文章列出来主板型号的。就找那个主板的型号去维修就可以了,基本没什么差异的,一般差异无非就是用的场管不同

网友A:
这个型号,官网有他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官网有他的PDF

能不能来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