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进水,插电自动上电到0.2a

楼主(2019-07-01):
测量主供电电感电压全有:,但是0.2a肯定不对这个机子能显示的时候应该差不多0.6a吧我还需要查什么条件吗遇到这种主供电全有的,一点思路都没有,,cpu,显卡供电也有,cpu供电1.7.。显卡0.9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供电有(还得看看转换是否正常的)后查时钟查复位,总线,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还得看看转换是否正常的)后查时钟查复位,总线,刷BIOS                   ...

bios刷过几个了,包括淘宝买的还是一样,新人自学,,以前都是修电压,看来该补补时钟复位知识点了

网友B:
0.2 CPU还没有开始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2 CPU还没有开始工作。

小白一测貌似电压都有,,,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查时钟复位呀,是查哪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测貌似电压都有,,,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查时钟复位呀,是查哪几个信号

BIOS你也搞了就先看一下分水岭复位信号,没有就看看各个PG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测貌似电压都有,,,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查时钟复位呀,是查哪几个信号

有时32768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32768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32768是哪个。。。。。。。。。。。。。。。。。。。。。。。。。。。。。

网友D:
CPU供电1.7不正常啊,看看VRM供电芯片有无SVI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1.7不正常啊,看看VRM供电芯片有无SVID

修过几个华硕类似的机子cpu供电是1.7-1.79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32768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知道是什么了32.768晶振

网友:
0.2a,cpu供电不对吧。。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有供电没出来吧   进水还是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腐蚀掉件的

网友:
各PG是否正常,复位信号查了吗,按时序倒着查查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忘说重点了,进水机器首查进水的地方,分析下电哪部分的电路,再做针对性检测。这时候观察就非常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华硕类似的机子cpu供电是1.7-1.79之间

我修的话时钟这种问题基本不会考虑,测电压的同时用示波器打一下时钟频率。基本不会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