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 板号:LA-B753P电池模式下游戏FPS正常,插电源降帧。

楼主(2019-07-01):
机器原故障为大短,独显上管击穿,隔离部分全部烧坏了检流电阻隔离管充电芯片加充电芯片28脚10欧电阻全烧子,修好机器出现了现在这种奇怪故障,用电池时游戏全部正常帧率为150FPS比较稳定,但是插上电源后帧率降到50帧左右,但是用显卡测试3D动态FPS最高能到190电源模式电池模式帧率都很稳定,但是在游戏时只要一插适配器帧率就下降到50左右,电源充电放电都很正常。哪位大神到过指点一下思路,电源模式下用示波器测过波形都正常没有明显杂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游戏模式下只要一插适配器就会降帧,但是我用3D测试软件测试显卡的3
D动态效果FPS一直在150-190多左右很流畅,戴尔游戏本遇到过适配器检测不正常会降频的,但这机器电池电源模式都正常唯有游戏下不能用电源,大神们指点下这是咋回事?

网友A:
把显卡驱动重做一下?先排除软件再怀疑硬件?

网友B:
全部但是,虽然在哪里?
用原装充电器没有?显卡上管到公共点有4脚检流电阻的有无损坏或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驱动重做一下?先排除软件再怀疑硬件?

这些简单的东西不用回答了,要有信号级的思路。比如戴尔这个板号用适配器的时候哪个信号是控制高性能的?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部但是,虽然在哪里?
用原装充电器没有?显卡上管到公共点有4脚检流电阻的有无损坏或不良。

适配器百分百原装,我只能初步怀疑是控制高性能的信号不正常引进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信号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百分百原装,我只能初步怀疑是控制高性能的信号不正常引进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信号叫什么名字我不 ...

控制显卡的工作,是通过总线通信,显卡发出VID调节供电来实行。

网友D:
戴尔g7也有这个情况,插充电器掉帧,不晓得同行解决没,明天回复你,我做这个牌子售后的,所以只能提供些简单的非信号级的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g7也有这个情况,插充电器掉帧,不晓得同行解决没,明天回复你,我做这个牌子售后的,所以只能提供些简 ...

感谢 了,有结果回个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g7也有这个情况,插充电器掉帧,不晓得同行解决没,明天回复你,我做这个牌子售后的,所以只能提供些简 ...

修过插适配器降频的,但是这个掉帧率的还是第一次修

网友E:
感觉问题可能在适配器转换电路上,还有就是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上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正常的,游戏本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游戏本就这样的

因为我从来不玩游戏,修外星人多从来没有试过,只用3D软件跑显卡正常跑起来就没有睭管过,这台机器客户说原来不会这样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问题可能在适配器转换电路上,还有就是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上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戴尔的如果适配器检测不对一定会报出来的,正常不报错,检测识别电压功率也是对的充放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游戏本就这样的

你确定试过吗?

网友G:
插电源后 有没有重启电脑再试试呢?如果重启后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插电源后电脑检查电源出现了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电源后 有没有重启电脑再试试呢?如果重启后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插电源后电脑检查电源出现了紊乱

试过了只要一插电源就降帧,拔掉就回到150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电源后 有没有重启电脑再试试呢?如果重启后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插电源后电脑检查电源出现了紊乱

我关掉独显3D只跑23-30帧率说明独显是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电源后 有没有重启电脑再试试呢?如果重启后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插电源后电脑检查电源出现了紊乱

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用电源游戏降帧率,跑3D却又正常,很奇怪。

网友H:
1、不装电池,单独用电源适配器是否一切正常?
2、插入电源以后,打开GPUZ之类软件看看独显的核心频率,工作温度是否正常。
一般来说,插入电源适配器独显和cpu会满血工作,温度一般会大增,如果散热系统不良反而会瞬间过热自动降频保护,这个看看独显工作的频率,温度数据就可以看得出

网友I:
建议楼主有条件再换个原装电源测试下,怀疑功率检测这一块儿有问题,这个信号是瞬间波形,把电池拿掉单独用电源看看什么情况再作分析

网友J:
明显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1、不装电池,单独用电源适配器是否一切正常?
2、插入电源以后,打开GPUZ之类软件看看独显的核心频率,工 ...

说得很有理,问题是只在游戏才降帧率,在游戏过程中你也运行不了GPU-Z啊,我粗略看了一下GPU-Z温度和测试值都是正常的,这是在没有运行游戏时看 的。还是维修这种故障的经验太少,这类问题还是第一次修到,完全没有经验。下次修到类似问题一定想办法测试
GPU-Z在运行游戏的实时值是不是有异常变化。谢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有条件再换个原装电源测试下,怀疑功率检测这一块儿有问题,这个信号是瞬间波形,把电池拿掉单独用 ...

这些我第一时间就试过了,电源功率180W和240W在检测脚电压值是对的,1伏多和0.9伏的区别,正常。而且没有报适配器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显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你这么肯定?修到过这种故障?请你看清楚我题目里的字,充放电是正常的,隔离肯定已经
OK了,不然充电放电还能正常?还能跟跑3D吗?一个小小的隔离电路岂能难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但是,虽然在哪里?
用原装充电器没有?显卡上管到公共点有4脚检流电阻的有无损坏或不良。

如果检测电流的有问题,那么我用3D测试肯定也会不行,现实是它是正常的FPS,唯独不能带电源玩游戏。

网友:
显卡背后有一个10欧电阻 看下有没有烧了

网友:
期待大神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