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2G跑3D花屏但不死机

楼主(2019-07-01):
宏碁E5-572G跑3D花屏,而用鲁大师测显卡性能却是白屏,但不死机,看电影上网正常,如果禁用独显后再跑3D和鲁大师就正常,以排除软件问题,独显也加焊过,显卡的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故障不变

网友:
重新做一下驱动,官网下载,先集后独,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测量一下显存供电吧

网友:
这都星星点点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感觉显存问题大一些 显存加焊试试

网友:
显存颗粒有没有怀疑过?实在不行了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通病了

网友:
把电容换掉就OK了,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像这类问题大多数都会认为显卡坏了,不好办

网友:
个人推荐换板子  因为换显卡的话不稳定  而且现在又是夏天 温度很高 估计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只是不能运行3D,但看电影和上网都正常,关键这个显卡还贵要200多,

网友:
满天星,显卡或显存吧

网友:
技术好 技术好 技术好 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跑3DMARK时才会出现满天星,看电影上网之类的画面正常

网友:
试着用NV的工具降频也无效

网友:
兄弟换显卡吧,不要纠结了

网友:
这个得更换独立显卡  芯片核心的问题   遇到过 小麦2用的是840M的显卡 跑3D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花屏 机器不死机 点ESC能退出 然后桌面显示正常

网友:
换芯片吧。这个好像是840m的,很多报上有

网友:
遇到过,换显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