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60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19-07-01):
前几天接修华硕显卡1060-6G,开机不定时花屏,开机鲁大师显卡性能测试不通过就死机花屏,当时没拍照片。 拆开看到显卡主芯片和下面显存有进液痕迹,至于进的是什么液体,我也不知道,看图吧。

拆掉显存重值,故障还是不变,当时没有这个显卡的测试软件,不能判断具体故障,这时怀疑为主芯片故障,加焊主芯片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加焊就能修好的卡 那种几率估计不到5%

网友A:
应该主芯片上也有进水吧,开始氧化了,重新加焊,是可以好的,

网友B:
运气真好 .也遇到别的型号显卡。加焊后好了个吧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 .也遇到别的型号显卡。加焊后好了个吧月。

本想着花屏显存的问题会更高,重植显存没修好才加焊的主芯片。

网友C:
数据线有问题都会花屏,还有什么显存控制器的搞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主芯片上也有进水吧,开始氧化了,重新加焊,是可以好的,

这个不像是进的水,不知道是什么液体,进水会腐蚀,这个并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有问题都会花屏,还有什么显存控制器的搞不懂

显存到核心的数据线跟地址线都会花屏,显卡程序和显存控制器都会。

网友:
加焊件的显存吗

网友(2019-08-04):
1060的核心这么寒碜?

网友:
就是主芯片虚焊了。不过楼主分享的很好。

网友:
是不是水冷的液体,以前遇到过一次,不过没修好,不显示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这种情况很少。一般有可以是显存问题。

网友E(2019-09-09):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像是进的水,不知道是什么液体,进水会腐蚀,这个并没有腐蚀。

应该是松香油,前面的尝试加焊没弄好

网友F:
有的导热条就会有很多这个液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松香油,前面的尝试加焊没弄好

这个是没有修过的,一修显卡,就 是不知道哪来的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导热条就会有很多这个液体

不确定是不是,感觉不像,显卡温度不高,热管上没有。

网友:
不管是什么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都是好猫啊!!!

网友:
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厉害,对焊主芯片表示没法动

网友:
这加焊能用的住吗

网友G:
好多主显卡焊完玩游戏都用不着,一玩游戏就蓝屏

网友:
主芯片虚汗了

网友:
可以,修好到现在没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多主显卡焊完玩游戏都用不着,一玩游戏就蓝屏

经过测试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没有修过的,一修显卡,就 是不知道哪来的液体。

那肯定是松香油助融剂,前面的人已经想到加焊,可能经验不足或太过小心了加的火力不够底锡还没能融化就认为弄不好,这活该让你捡到了

网友:
这是she显卡上了吧 好恶心

网友:
N卡能加焊好的概率很低,发热很低的

网友H:
修显卡要专业的检测软件才好搞,还要技术过硬的BGA焊工,不然就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显卡要专业的检测软件才好搞,还要技术过硬的BGA焊工,不然就很折腾

技术,工具,软件,经验都很重要。

网友:
芯片虚焊了

网友:
如果是矿卡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