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奇葩问题

楼主(2019-07-01):
拿过来,有时候能进系统,大多数开机屏幕闪几下就掉电重启,是掉电后重启,还是直接重启?换过新的散热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翻新的散热片。用示波器测ECPWROK和HWPG发现ECPWROK先掉,ECPWROK和PLRST#同是掉,
PLTRST#,SLP_S3#,ECPWROK同时掉,ECPWROK比PM-THRMTRIR#先掉,没辙了,,,,
HWPG逐个断开也是一样,,,

网友:
黄色是SLP_S3#,蓝色是TEMP_ALERT#,这是开机时的波形!!!

网友:
同上,这是掉电时的波形,,,

网友:
是哪一个先掉,会是南桥坏了吗?还是要测一下时钟的,还是方向错了???

网友:
我换过新的散热片,除非是翻新的假货,开机亮了之后屏幕会闪几下,接着掉电,倒是很像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怀疑,IO和南桥,还有个现象,插上适配器无待机,表笔触碰充电芯片13脚,就又有待机了!!!

网友:
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发生,,待机电压0.028

网友:
是电流,一头雾水,没有方向,晕了,打字也打错了

网友:
我换过M370是掉电,不重启

网友:
PM_THRMTRIP#和TEMP_ALERT#都断开了还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