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0大短和公共点简单维修

楼主(2019-07-02):
       今天接到台下面商家发来的联想G40,插电待机0.017,以为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果断拆机,一看电池背部下管烧糊了,电感对地为0,上下管都挂了,管他3X7=21哟!料板找件补上,公共点不短了。
      再次插电,待机无3V和5V,量PQ301和PQ302的G级18.35V.两管S级都是18.35V,看来是截止了,打开图纸查看两管G级受PQ307控制,分析此管是N沟道必须G>S极才会导通形成电阻串联分压,实测PACIN无电压,追查来自PQ998,测量ACPRN为0正常,BQ24737_VDD也为低这就不正常了,往回查查到芯片1脚VCC有18.35V正常,第16脚在电容PC315测量无输出,断电打值电容通了,拆掉电容还短,只有芯片了,拆掉不短了,换掉BQ24737,料板找个一样的换上,OK秒了。PACIN为高,公共点出来了。装机点开关上电0.7左右亮机了。后面装上电池开机又大短,果断再次拆机测量隔离保护第二管通了,再次更换P管,装电池一切正常。欧耶!:lol

网友A:
公共点短了还这电流呢?

网友:
换掉BQ24737,料板找个一样的换上,OK秒了 理论扎实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了还这电流呢?

现在的板子保护做得很好的 不会像以前那样显示大短  这板子充电管烧糊了  没搞得时候就这0.0017电流啊

网友:
保护隔离这种还是好修的               又图纸可以秒杀

网友B:
修这种故障,有图纸修起来快,(没有图纸,新款机器,并且阻值很低的,就难搞了,搞不好就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故障,有图纸修起来快,(没有图纸,新款机器,并且阻值很低的,就难搞了,搞不好就废。)

如果是新机器没图纸,就没思路了

网友:
修这种故障,有图纸修起来快,(没有图纸,新款机器,并且阻值很低的,就难搞了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仁宝的是这样的,只要后级有大短路都会引起隔离管烧坏。
你这个充电管烧坏的,我前天一天就修到了两个。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了的原因

网友:
额  可以了  不像以前的机器  大爷的  短路就一直短路  半层烧糊

网友:
典型的点火回路电路,公共点短路也是待机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了还这电流呢?

典型的点火回路,带有预供电功能。

网友:
修得快就说修得快为啥非要加个秒杀?请问楼主你一共用了多少秒?是1秒还2秒还3600秒还是7200秒?

网友:
这个还秒杀,找个外科医生都能搞定

网友:
厉害  理论很扎实  后级短路有些还会烧IO的  碰到过几台

网友:
行云流水,赞!

网友C:
大神能提供PU701型号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提供PU701型号给我吗,谢谢!!!

兄弟 这是PU701  总线1.05V供电 芯片名字是SY8868QMC

网友:
大短烧鸡鸡可以马上出故障点

网友:
一看到这种G系列的本子我就知道今天的夜宵有着落了

网友:
还好焊盘没烧糊,焊盘烧糊接起来也都不稳定

网友:
有点像Y470那种,大短后还击穿电池隔离管

网友(2019-09-06):
大短路好修,隔离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