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聊移动硬盘磁头破坏后的种种表现,怎么提升后期数据恢复的几率

楼主(2019-07-02):
移动硬盘现在绝大部分还是运用机械式硬盘或是混合式机械硬盘的较多,那么这里涉及的硬盘磁头破坏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混合式硬盘是基于机械硬盘衍生出来的新的一种硬盘,除了机械硬盘储存数据的盘片,电机,硬盘磁头等等,还在电路板上放置了NAND闪存颗粒

将用户经常访问的数据进行储存,可以达到如固态硬盘效果的读取性能 ,NAND闪存是一种非易失性储存技术,即断电后仍能保存数据。

混合硬盘有某种时候数据安全性会略低于传统的机械硬盘,因为有时会在做数据的过程中发生数据遗失的情况,虽然概率不高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

如何在硬盘出现磁头破坏时提升后期恢复的几率呢?

1,第一是发现硬盘通电时有异响就不要进行通电了,可以直接拿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数据恢复。

2,如果接入电脑后系统直接卡死,点击任何程序都没有反应,过了很久以后可以看到盘内的数据,但是此时最好不要直接复制粘贴拷贝数据,很容易使盘片损伤加重。

3,如果发现硬盘有大量坏道的情况下,如果在将数据导出时发现导出的时候越来越长,此时也最好不要放在一边一直运转,这种情况有时可以通过坏道镜像来恢复,如果拷贝时候太久也很容易造成磁头破坏,问题就会比较严重而且后期数据恢复的费用就会高出很多。

4,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进行恢复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打开盘盖以免造成盘片的二次损伤,增加后期数据恢复的难度。

硬盘磁头破坏的数据恢复几率和什么有关系呢?

1,最主要的还是硬盘盘片损伤的情况,有时一般用肉眼难以辨别的,除非是划伤的非常厉害的情况,而且有时和磁头的停车位置是有关系的,比如WD的硬盘因件区位置在靠近盘片的边缘,那么如果划伤在靠电机的位置,那么一认盘马上从前向后读,那么恢复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2,做硬盘开盘数据恢复时,硬盘磁头的匹配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看上去是一样的外观但是换上新的磁头以后却是无法读取,如果换上的硬盘磁头不对那么也是容易造成硬盘盘片的损伤的,所以最好一开始就找到能匹配的磁头进行更换,减少盘片划伤的机会。

3,换完硬盘磁头后,最好有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来做镜像,因为一般情况下磁头破坏后多多少少都会造成硬盘盘片的损伤,只是严重性有多少而已,专业性的硬盘镜像工具可以设置遇到坏道或是盘片损伤时会自动跳转到下一段区域,而普通的系统下会导致磁头一直在盘片的坏点上磨损,也就很容易造成盘片划伤的情况。

如果有什么数据恢复问题需要了解的,请关心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下留言。

网友:
磁头坏不坏大多看经验!

网友:
经验丰不丰富直接决定下一步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