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接线图详解

楼主(2019-07-02):
首先 确定电源正负极,和电门锁线:方式是先把万用表打直流档上,再把万用表的负极[黑线]接在电池的负极上[地线] 然后用万用表的正极[红线]一个一个量,有电压的是正极[稍微比电源电压高点]、无电压的是负极,这里说明一下,有电源是三根线,其中那跟是电门锁线,这根线的特点是,打开钥匙和电源电压一样,关上钥匙没电压。
其次 关上钥匙连接电源线和电门锁线这三根线:控制器电源线粗红色的是正极,粗黑色的是负极。接好后打开钥匙,再量量电源电压和电门锁线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在分别量转把线的电源电压5V左右[红黑线],霍尔线的电源电压5V左右[红黑线][别忘了万用表打到直流档上]。
第三 各个电压正常对接白色学习线:若反转拔开在对接一次,电机正转后拔开学习线。接转把线,一般按颜色接就可能了,若还不可以有可能转把坏掉了,那么拔掉转把线,直接连接控制器转把线的红线和绿线。电机正常转,证明转把有问,换个转把。
第四 电机正常转后,刹车断电线,霍尔线,仪表线等等。
第五 控制器的每根线是什么意思可以看产介绍里面图示说明。(下图为高标电动车控制器的线路图)

第六电车上各个线什么意思的确定方式:顺着电机找到电机3根相位线5根霍尔线,拆下转把找到3根转把线,拆掉刹把可以找到2根刹车线。拆开电瓶可以看到“+”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总的来说按大件找,按大件安装,最容易理解最准确。
第七若电机还不正常转有可能霍尔坏了,测验霍尔好坏的方式:整车上带电检测,先把各线路及接插件都接好,把万用表拔到直流电压20V档位,先确认控制器有5V电源输出,再用黑表笔接在霍尔的地线,红表笔分别接三根信号线,在量的同时,用手轻轻转动电机,霍尔正常时,万用表会0V--5V的脉冲电压的数据显示,如果测某只霍尔时没有脉冲电压,则这只霍尔就坏了,[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指针在0V--5V之间摆动,霍尔是好的;如果指针不摆动,霍尔是坏的]用这种方式是最为可靠的方式,前提是带电操作。
第八 接仪表线:拆开仪表会发现仪表有2根线,一根接在防盗接口上一根在控制器的仪表线上。
第九 找转把线:拆下转把会发现转把就3根线,对着颜色就可以找到了,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第十 接刹车断电线:拆下刹把会发现刹把有2根线[刹把就是一个常开开关],把这2根线直接接在控制器刹车断电上就可以了。
第十一 安装完成后用脚踏称把撑起整车后,连接好控制器将学习线对插再打开电门锁,这时会进入自学习,当转动正常后,如发现电机运行方向相反就调一下调速转把,就能改变电机运行方向,然后拨开学习线即可。
安装要点:
1、电源正负极一定不可以接反
2、先接电源线、电门锁线、转把线、电机线四组线;
3、线接好打开电门锁,转转把、若倒转,对接一下学习线,就正转了,然后拔掉学习线,接好其它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接线图收藏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