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10进系统掉电重启通病

楼主(2019-07-02):
通病联想 (IBM)T510进系统掉电重启,可以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一样故障。通电看待机电流0.09偏高,后发现CPU背面的铁壳MOS管微热,拆掉待机0.02正常。找个铁壳MOS管换上,开机掉电(换好的MOS管竟然开不了机)一加电就掉,用手摸MOS管的控制IC(U71)加电时会发热,从T410板上拆一个一样型号换上。开机正常,装上硬盘进系统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A:
那个大电容也换掉吧,迟早要坏

网友:
这个机器 掉电 这个故障属于一个小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也换掉吧,迟早要坏

这两天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电容。。。帮朋友咨询一个掉电重启的问题,都说大电容,换了后故障依旧。估计显卡了